[求助] 【求助】 如何实现两块FPGA板之间的通信 Virtex-4

楼主(2011-06-30):
最近在做一个量子保密通信的项目。量子信道已经搭建好,但是还要搭建经典信道已保证信息的准确传输。经典信道即是在两块FPGA板上进行普通通信。通信速度较快,请教各位达人应该如何进行通信啊?

网友:
用GTP transreceiver。走网络协议,或者PCI。

网友:
首先要求 数据带宽的需求啊
比如: 如果100Mbps,一个FE网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