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 不同mode 下的balance 问题

楼主(2011-06-30):
分为两种mode:scan 和func
   长完scan 后再长func  会发现scan的skew飘掉,
   比较长func之前和之后scan 下的相同clock path ,发现cell的位置和种类都没有变化但是transition和delay 值有变化而且是有些path  变长,有些path 变短,所以导致skew 飘掉,不明白为什么transition 和delay值会变??
     改变长tree 的顺序,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想不到原因是什么 ,希望高人来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是同样的net和buf/inv(注意,不是其他组合逻辑单元),不同mode下,trans和delay都变化较大,你首先应该检查环境的设定

网友:
先顶陈大,我也觉得如果环境一样不应该出现不同mode不一样delay的情况。
另外,歪个楼,为什么先长scan?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同样的operating_condition 下长的tree,只是根据designer 的要求把不同模块的tree 分步长了,
    原来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那时是因为先长的tree 的BUF/INV在长下一条tree时被动到了,这次我长好一条后有mark 住,而且位置是没有变
  所以比较奇怪为什么skew会飘
  我可能要试一下把两条tree 同时长看看,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谢谢斑竹支持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根据designer 的要求长的,在scan 下有一条主要的tree
    环境应该是一样的,可能要再长长看
    谢谢帮忙

网友:
每日一题(028)

网友:
我认为:不同Mode下,SDC 不同,TIming window的变化对Transition应该有影响啊,因此同样的tree 在不同的Mode下的Skew是不同的,具体飘多少应该是case_by_case的。

网友:
你比较两次的时候都是有routing吗?
或者都是没有routing的吗?
如果都有routing,比较两个wire有没有不同
如果都没有routing,从根部开始比较两者从哪里开始差。(比较RC)
如果一个有routing一个没有 那飘很正常啊

另外长的先后顺序也有点奇怪 颠倒了

网友:
ICC里面有个  set_cts_scenario  ,

也就是设置成专门的 cts 情况的,

你可以写个单独的sdc 给这个scenario用,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  原因已经找到 同时长的时候就没有这种问题
后来发现是在report_clock时  没有设置operating_condition

网友:
在执行CTS后,如果需要再次report的话,需要重新读senario。这与CTS脚本中的读入senario方法不同。
特别是remove_sdc时,需要加入 -keep(***).具体记不清了。在ICC里按下Tab,会自动弹出来。

重新reports,最好把common文件重新读入。

这样报出来到的值,才与CTS自动执行后一致。否则差别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烦问一下,同时长是怎么操作呢?将两个时钟文件合成一个读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 这两个时钟没有关系 所以同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