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adence WaveScan如何自动求出两曲线交点

楼主(2011-06-30):
在cadence WaveScan画出了两条仿真曲线,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可以通过手动的方式测量出。可是,有没有什么方法(calculator中操作或SKILL语言自己写程序)可自动求出这个交点的坐标值?
谢谢!

楼主:
大侠们帮着提点思路啊。。。

网友A:
解决办法:
Wave A 减去Wave B,得到Wave C

用calculator中的运算,找到Wave C等于0的时候的坐标值。就是Wave A和Wave B的交叉点坐标值。

不知道我的回答,您是否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提出了一种很好的实现方式,但这种方式仅针对于在执行少量的数据可行。而对于大量的数据(如MC仿真的几百组数据)而言操作起来就相当麻烦了。比如仿真一次,通过这种方式用计算器(calculator)做出的公式:cross((v("/Vtr_chg" ?result "dc-dc") - v("/Vin" ?result "dc-dc")) 0 1 "falling" nil nil) ,此公式可以计算出我想要的数据。但是,此公式在接下来运行MC时会算不出结果。我猜主要是因为该公式是针对单次仿真的波形(该波形已经仿真得到)计算的。而对于需要仿真的很多未知波形是不能运算的,因为该公式会一直提取第一次的数据波形。
    谢谢!

网友(2015-03-31):
可以用脚本跑仿真,把plot波形/计算保存数据  写到mc仿真的循环里面  就可以了?  试试

网友B(2016-05-20):
回复 楼主:
求助,cross只能得到交点的横坐标,纵坐标怎么求?希望交点纵坐标的数值是能直接打印的?

网友(2016-08-22):
回复 网友B:
再用Value函数,去看原曲线,就可以得到纵坐标啦

网友(点评):
对上面很好的补充

网友(2019-08-31):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
Wave A 减去Wave B,得到Wave C

你简直就是天才!!!!!

网友C(2020-11-05):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
Wave A 减去Wave B,得到Wave C

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2021-05-02):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方法,谢谢

单位不相同的曲线 做减法出来的好像对啊

网友(2021-11-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用

网友D(2022-05-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求助,cross只能得到交点的横坐标,纵坐标怎么求?希望交点纵坐标的数值是能直接打印的? ...

同求得到纵坐标的办法

网友(2022-07-26):
引用 网友D:
同求得到纵坐标的办法

查userguide ,有个value函数,应该可以。

网友(2022-08-26):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
Wave A 减去Wave B,得到Wave C

牛,思路打开了

网友(2023-04-14):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
Wave A 减去Wave B,得到Wave C

我又忘了,又找到我自己了哈哈

网友(2023-05-3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求助,cross只能得到交点的横坐标,纵坐标怎么求?希望交点纵坐标的数值是能直接打印的? ...

可以使用value函数

网友E(2023-08-07):
假如说有多个交点呢? 我只要其中一个,可以设置范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如说有多个交点呢? 我只要其中一个,可以设置范围吗

先试clip选择所关心的范围,在用cr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