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5)

楼主(2011-06-30):
Explain function and difference of Muxed FF (Multiplexed Flip Flop) /scan FF (with scan_in and scan_en input pins).
解释Muxed FF和scan FF的异同

难度:2

网友:
multiplexed Flip-Flop中触发器的前面有一个多路复用器而已,可以实现多个输入任意选择进入触发器;SCAN-FF多了SI,SO,SEN三个端口,输入端可以选择触发器链的输入或扫描链的输入。

网友:
Scan FF 是Mux FF的子集吧。通常Scan DFF 就是Mux+FF啊,只是一般就是Fanction和ATPG两路选择输入。不太确定版主的考点是什么。

楼主:
说的对,Scan FF 是Mux FF的子集。Scan DFF 从功能上讲,就是Mux+FF
但是一般2者不混用,因为在输入端的时序要求大不一样

想问的是 scan FF的内部结构以及时序特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说SDFF的SI,D端其实在内部也有一个mux结构,SE做mux的sel端,用SDFF的话,setup time比较大,相对来说setup比较难满足,

网友:
没啥差别吧

网友:
在DFF前面整个mux ,时序更难满足。

网友(2012-07-03):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会对SDFF的setup time要求这么严格呢?

网友(2019-10-09):
LZ没有下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