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一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06-30):
为何图中用两对负组MOS管,平时课本上用一队就可以了,两对有啥好处啊?

网友:
dc点放到中间?swing怎么样?phase noise?要是你跟我一样又不会推导又懒得翻书,就仿真看个效果吧。

网友:
提高差动性能。增加输出波形的斜率,增加摆幅,当然也就提升了噪声特性。我认为是这些。

网友:
一个电流产生两倍gm;
对称性比较好;

网友:
以下為個人見解

1. 波形對稱性,會影響flicker noise up-conversion成phase noise
2. 同樣電流的gm較大(一般是兩倍),在zero-crossing的地方斜率較大
   因此可較快離開saturation region(noisy)
3. 僅需NMOS-only or PMOS-only一半的電流即可達到同樣的振幅

楼主:
非常感谢论坛上热心人的帮助啊!!!

网友:
一般而言,实际应用中采用CMOS耦合管,主要是这样的电路摆幅受到限制,MOS器件寿命也比较长,相噪而言差不多,1、2个dB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