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看到这样一个运放的使用,算不出来了。。。

楼主(2011-06-30):
运放

运放

R10是不解的关键

大牛们给指点指点吧,谢谢

网友:
像是一个schmitt trigger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今天腾出功夫算了算
其实还是个差分放大器,增益为 1+100K/R10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schmitt trigger應該是總體呈現正回饋的,可以分別計算一下正回饋和負回饋,根據電路中電阻的大小分別計算出來。看一下到底哪種回饋起主要作用,然後再判斷是否為schmitt trig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