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1-06-30):
请问电流模式的PWM开关电源满载时的效率为什么会随输入电压的升高而升高,如输入110Vac,满载时效率为77%,输入220Vac,满载时效率为80%,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3-08-24):
知道损耗的功率可能有帮助。输入电压越高,在相同的输入功率情况下,输入平均电流越小。开关损耗分两部分,其中导通损耗的计算是I^2*Rdson,导通损耗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增加而减小。开关损耗对输入电压相关性要小。

网友:
严格的讲应该是输入电压相同,开关开启后,电感两端的压差变大,达到相同电流的时间减小了,也就是开启时间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