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calibre跑PEX时 停在kill signal 希望有大大帮忙

楼主(2011-06-30):
问题详细如下

我有cellA 和 cellB

两个都跑过LVS 和 PEX

但是我在新的cell 同时使用cellA cellB

接好线 LVS也跑过

但是跑PEX时 会出现

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 kill signal

所有report都没出现

(如果接着把cellA 或 cellB删掉 再跑一次PEX
就可以跑且会出现report <---LVS显示没过)

不知道有没有大大遇过这种问题 麻烦解答

楼主:
懇求有高手能幫忙

网友:
能不能把整体的log贴上来?就是transcript,图形界面里面可以保存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你好
transcript的內容我檢查過了
沒有其他ERROR
所有的warning在其他成功跑過PEX的transcript裡都有
唯有倒數這兩行

LVHEAP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
Calibre finished with error: kill signal

是多出來的 然後PEX就停止了

(我有試過 cellA+cellC 或cellB+cellC 都可以正常跑)
(cellA+cellA+cellA 或 cellB+cellB+cellB也都可以正常跑)
(只有 cellA+cellB不行)

不知道這樣能幫助您判斷??
這是transcript

网友:
从transcript来看,只执行了两步 -lvs和-pdb, -fmt写出网表没有执行。你尝试分步跑三条命令,就是transcript里面头上的三条,然后每步保存.log看看。对比下你之前单个block跑出来的报告。
$MGC_HOME/bin/calibre -lvs -hier -automatch -spice /mnt/WZChen/m9911665/TSMC40/PEXrun/pexrun/svdb/TESTTEST.sp -nowait -turbo /mnt/WZChen/m9911665/TSMC40/PEXrun/pexrun/_calibre.rcx_
$MGC_HOME/bin/calibre -xrc -pdb -rc -turbo -xcell /mnt/WZChen/m9911665/TSMC40/Calibre/rcx/xcell -nowait /mnt/WZChen/m9911665/TSMC40/PEXrun/pexrun/_calibre.rcx_
$MGC_HOME/bin/calibre -xrc -fmt -all -xcell /mnt/WZChen/m9911665/TSMC40/Calibre/rcx/xcell -nowait /mnt/WZChen/m9911665/TSMC40/PEXrun/pexrun/_calibre.rcx_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报告还要花钱,同学,有点不厚道啊

网友:
$MGC_HOME/bin/calibre -lvs -hier -automatch -spice /mnt/WZChen/m9911665/TSMC40/PEXrun/pexrun/svdb/TESTTEST.sp -nowait -turbo /mnt/WZChen/m9911665/TSMC40/PEXrun/pexrun/_calibre.rcx_
$MGC_HOME/bin/calibre -xrc -pdb -rc -turbo -xcell /mnt/WZChen/m9911665/TSMC40/Calibre/rcx/xcell -nowait /mnt/WZChen/m9911665/TSMC40/PEXrun/pexrun/_calibre.rcx_
$MGC_HOME/bin/calibre -xrc -fmt -all -xcell /mnt/WZChen/m9911665/TSMC40/Calibre/rcx/xcell -nowait /mnt/WZChen/m9911665/TSMC40/PEXrun/pexrun/_calibre.rcx_

在虚拟机下创建一个目录,在该目录下进行寄生参数的提取
不要在mnt下面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longgangtou 大大的幫忙
    很抱歉 我不太會打指令 所以都是用圖形介面用按的
    我在run control ---> advanced 裡面有:
    1.run PHDB-generation step
    2.run PDB-generation step
    3.run parasitic netlist generation step
    分開跑
    第2.會跑不出來
    (很抱歉 後來發現 原來我可以跑C+CC  但 R+C 和 R+C+CC 不能跑)
    會不會是calibre版本太舊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dabing大大
    很抱歉我不知道怎麼讓附件下載不用錢@@"
    關於您的回答
    我可能沒辦法做到
    因為是分配好的資料夾
    頂多在m9911665資料夾下改變
    謝謝熱心幫忙

网友:
关于这点我倒是没有碰到过,以前抽的一般都不会太大,而且都是纯模拟,管子有限。
你是不是数字这块也抽?我看你的报告好像用的hcell,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大小限制,或者你产生的文件太大?
这个可以探讨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怀疑原因是:东西太大;calibre算法有问题;规则文件写的有问题。可能这三者碰到一起就出问题了。后来换了规则文件就好了。

网友(2014-06-18):
是你全局变量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把你的全局变量只在网表中定义就可以了,在pex option 和LVS options中设置的全局变量都删除了试试看

网友(2014-10-22):
是你全局变量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把你的全局变量只在网表中定义就可以了,在pex option 和LVS options中设 ...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我也同样碰到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我的数据量也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1、如果你的网表中有类似.global的定义,那么你将它注释掉,如果本身就是注释掉的,你可以给他打开试试看。2、在PEX option和LVS option中将设置Power 、Ground 的部分,如果没有填写power net 、ground net可以试着填写上面其对应的名字,如果你已经填上了,可是试着删除掉,试试看

网友(2025-09-17):
请问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