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数字库问题

楼主(2011-06-30):
用smic的数字库,标准单元分为sc-m和sc-x两个文件夹,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应该用哪个呢

网友:
看自己的设计要求了
sc-x库的post_sim文件好像不支持sdf里关于setup/hold negative的设定,
而且sc-x库里好像没有ICG Cell,而且design rule文件也不一样

你自己再查看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谢谢啦,我再好好找找其他的说明!

网友(2014-05-24):
学习了,刚下来库没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