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反正弦函数的ASIC实现

楼主(2011-06-30):
最近做了一个传感器信号处理芯片,用到反正弦的计算,实际上由于精度要求不高,所以用了优化的查找表,速度、面积均比较优。但是要写论文时,导师提出查找表算法太简单,要写其它算法……
我查了一下,好像cordic用的比较多,但是个人对这东西不了解……
因为论文很急,只能来求助了,所以希望推荐点关于解arcsin的cordic资料~其它算法也可以,就是写到论文上要“好看”……
就能给80分,论文比较急,有知道的帮帮忙吧~小弟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的QQ 531641252

网友:
dc 里面有DW02_sin的库,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芯片已经做出来了,但问题是我得写论文,不能写直接调用DW吧,所以迫切需要一堆关于arcsin解法的推导显得复杂些(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如果用cordic,貌似速度根本不能满足要求……但这得做论文啊~悲剧……

网友:
我用过FPGA实现过,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如果能给些关于反正弦的说明最好了,或者推导式及推导说明,昨晚我了解了一下cordic,应该能看懂推倒。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什么时间弄啊? 我最近在弄高精度的频率计,要过两天才能整理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分感谢~当然应该先忙您自己的事情。如果有添加过简单注释的代码也可以,我应该能看懂一些,今天看了大半天这东西了,稍微有些了解。

如果方便的话能留个qq之类的联系方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