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silvaco器件模拟与spice模拟进行对比

楼主(2011-06-30):
毕设中遇到一些问题:
需要用器件模拟来模拟一些管子的电学特性 比如I-V曲线之类 然后与spice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刚接触silvaco,不知道工艺参数怎样选取。。。从哪儿入手!!
还需要向一段尺寸的衬底注入高频电流,来模拟衬底中的电流分布。。。
请教高手们 予以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
先用silvaco中的athena模块将你需要的器件结构仿真出来(在atlas中也可以直接定义器件结构),然后在用atlas求解电器特性。具体还是比较麻烦的,仿真的结果与自己设置的grid及modle都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