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内部电路设计一般如何考虑MOS管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1-06-30):
我在做ADC,就是有关数字模块,我们一般都讲到驱动能力,就是能够驱动负载在满足要求的条件下,能够正常启动,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某个电压值;
可是在开始设计电路时,我们也不知道输出电流要设置多大才算比较合理啊。因为这个要考虑到面积,关系到成本方面。
那位高手,能不能给点材料参考,或者推荐那本教材相关。非常感谢各位光临!

网友:
先考慮熱燥,就可決定出電容大小,再來決定OP的GAIN,然後再決定SLEW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