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7 下用modelsim 6.5 a 经常无响应,有共鸣没?

楼主(2011-06-30):
有共同感受的没,怎么办,请教高手

网友:
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modelsim经常用着就无响应了,而其他程序照常运行

网友:
我用的蛮好啊

网友:
我用的也不错

网友:
没有什么疑问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xp下应该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恩 ,今天刚开始用,还行。

网友:
下载了一个quest10.0好像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有过啊,很好的

网友(2011-08-09):
我的也是啊,安装破解后,总是说未响应,恼火,求指导啊,

网友:
表示6.5在我的win7上毫无问题!

网友:
确实如此,我的现在就这样

网友:
么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的还行,就是又一次license有问题失效了,重装了一次license才好

网友(2011-10-23):
楼主 你说的太对了  我之前一段时间用modelsim 6.5  好好的,结果今天晚上用的时候 点了 之后就出现一个启动画面  之后就没有了  一点反应了没有 了   我想问下楼主 你找到了没有这个的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2-02-12):
楼主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我来了几次 了  你都不在家啊 出来说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说是 vish.exe 文件无响应 这个文件到底是个什么文件啊 ? 你弄好了 说一声啊

网友:
我也是在win7下用的,用的不错,只是最近用的是13.2的ise,好像要用6.6以后版本的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木有,我也是这种情况,希望你能教教我

网友:
你是不是操作系统位数不对,看看是32还是64

网友(2015-05-07):
先下载下来学习下

网友(2015-08-11):
是破解的问题,没有破解完全,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有FPGA的工程  带HDL和激励的????

网友:
我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WIN8系统,不知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