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hspice上如何仿真噪声

楼主(2011-07-01):
1. 目前是这样仿真的:先加.ac,再加.noise。出来的结果有onoise和outnoise,还有innoise和inoise。量级也不一样,onoise要比outnoise大好多,请问应该看哪个信号?
2. 还有看一些文章的噪声波形Y轴单位是V/rt Hz,需要再进行运算才出来吗?
3. 看到文章的波形噪声随着频率增大而增大。而我的波形为什么是随频率增大而减小?为什么?
4. 一般噪声是闭环仿真还是开环仿真,比如运放噪声?
谢谢!

楼主(2012-05-15):
这里没有人仿过噪声吗?有看过例子怎么还要用iinteg函数来处理?还有热噪声或闪烁噪声之类是否可以分开进行仿真分析?

网友(2013-03-21):
inoise等效输入噪声,onoise等效输出噪声

网友:
看一下.lis文件即可。

网友(2017-12-28):
回复 网友A:

   只能看lis文件吗?怎么通过波形看噪声?
 另外,那里可以显示噪声来源及贡献比
 谢

网友:
    请教波形怎么看,还有怎么看各个贡献源

网友(2019-01-13):
没有人解决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