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等精度频率计的计数问题

楼主(2011-07-01):
不知道为什么 我做的等精度频率计 对被测信号进行计数,在modelsim下也会有+-1的误差,感觉和测频法差不多,请问大家谁做过等精度频率计? 会不会有+-1的误差,怎样消除+-1的误差?

网友:
1、提高检测频率;
2、对被测信号分频;
都可以提高测试精度,+/-1的误差在不同频率信号检测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当精度提高之后,则看不出来误差,即误差是检测频率的精度,比如小数点后面很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