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哪可下到免费的redhat呢?

楼主(2011-07-01):
在哪可下到免费的redhat呢?
4.8的,或者其他版本的?

网友:
很多地方豆油啊,可以到官网下载的

网友:
可以尝试下fedora系统

网友:
chinaunix 上有 RHEL 5.4 不過不能用官方升級軟件包

网友:
当想要使用redhat的时候,建议使用cento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手头有一些软件在redhat4.8中被证明的可用的,在不确定在其他系统是否一样可用啊

楼主:
已经找到了一个x86平台的dvd的
http://rhel.ieesee.net/uingei/

网友:
官网可以下载,就是要注册一个账号~~要不你就上verycd下载吧,那上面6.0都出来了~~

网友:
还是电驴的好些。

网友:
centos就是redhat 换个衣服,应该问题不大,还容易找,何乐而不为了?

网友:
謝謝大大們提供意見 小弟也正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