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6)

楼主(2011-07-01):
In logic equivalence checking, how do you handle scan_en signal?

LEC中如何处理scan_en端?

难度:3

楼主:
这个问题不难啊!

如果有scan chain reorder,disable scan_en
如果没有,enable scan_en

网友:
LEC没用过FORMALITY里要设成常数

网友:
应该都disable scan_en,无论rtl vs netlist 还是 scan reoder 的 netlist vs netlist
scan都是后端处理的。

楼主:
再一次提醒你,请看清楚题目--《 后端面试》,这里问的就是后端如何处理!

本版欢迎不同意见的发表,但是希望先看清楚别人的发言,这是对别人的尊重

网友:
咋个,难道每家的后端定义必须符合你的要求。

1,综合现在归后端的很多,而且该趋势越来越明显。
2,另外有些netlist 做scan 换的是mentor 的工具,scan 这步也未必在dc 都做全了。
3,本来scan 的正确性就是跑向量来保证的,逻辑上,disable scan_en 不存在问题。

楼主:
再重复一遍,本版欢迎不同意见的发表,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正确的。

我不否认,你有一定的设计经验,也感谢你的发贴对大家的帮助,只是希望你看懂别人的讨论后再说。

本来我已经打算不对你的这个问题做任何回应了,但是考虑到你的观点有可能误导其他人,所以最后说一句
你6#的1和2已经在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只好反驳了你自己的4#

网友(2012-08-22):
回复 网友A:
对于scan_en一般都用set_constant设置为0、1,看哪个是功能模式
对于scan_in之类用set_dont_verify_point设置
在formality,版主说的工具没有用过,请指正

网友(2012-11-08):
设置为常数值

网友:
如果综合后的网表中带有扫描链,在物理设计中也进行了扫描链重定序。 关于扫描链部分,P&R后的网表和 综合的网表,如何L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