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波形怎么转成占空比50%的方波

楼主(2011-07-01):
这个波形怎么转成占空比50%的方波

网友:
斯密特触发器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赚银子罗,赚人品,

网友:
我觉得用dff吧

网友:
用触发器,每个上升沿翻转一次就可以,频率为你目前这个波形的1/2

网友(2011-10-21):
用DFF,如前面所说

网友:
2分频,最简单了....

网友:
]整成方波会吧,然后再用微调电路,找个微调电路给你

50%微调

50%微调

网友(2012-06-14):
D触发器二分频正解

网友:
楼上诸位,功耗不管了吗?十几兆的频率啊
如果降频可以接受,先用限流比较器整成矩形波再分频嘛
否则就用duty cycle correction

网友:
先用个比较器,然后再加一个DFF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加一级反向器不就可以了,如果考虑转换电压点,则改变下结构即可。(比如限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微调能起到1:1占空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