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智能调节仪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1-07-01):
1 仪表通电不亮,可能是电源线没接好或仪表故障,检查电源线是否松动或接错,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属于正常范围,与厂家或经销商联系

2仪表显示HH,可能是传感器的故障,检查传感器是否有断偶、断阻或断线的情况。或分度号选择错误,选择与输入号相符的分度号。亦或者是信号线连接错误,正确接入信号线,热电阻请按三线制接入

3测量值不正确,可能是分度号选择错误,选择与输入信号相符的分度号;也可能是信号线连接错误,正确接入信号线就可以了

4继电器误操作,报警输出方式错误,参着说明书选择所需的报警方式

5无变送输出,变松输出方式错误,参展说明书选择所需要的变送输出方式;也可能输出接线错误请正确接线

6通讯异常,通讯地址设置错误,或通讯地址波特率错误,或通讯口接线错误,主要重新设置正确的通讯地址和正确的通讯波特率,在检查接线并正确接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