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run--drc--- failed to build VDB

楼主(2011-07-01):
我用assura 跑DRC结束的时候出现failed to build VDB。cannot submit DRC run
warning vdba: vdbInitVDBA called but VDBA already initialized
error: unknown keyword '?autostamp'
error: unknown keyword 't'
请教各位同仁 ,有遇到类似问题吗?

网友:
Mmm if know how to, please reply

网友(2011-08-03):
这年头很少用assura啦

网友:
ASSURA做后仿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2011-10-01):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同问

网友(2011-11-19):
是版本的问题还是变量配置的问题呢?

网友:
    这种问题具体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不好意思   有一段时间没登eetop了   升级软件版本就好了

网友(2012-10-16):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icfb版本是IC5141-usr6,assura的版本是assura-4.12_ic5141。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你用的icfb的版本是什么?
2. 你开始时出错误的assura版本是什么?
3. 你升级后的assura版本是什么?
我正在做毕业设计,设计单元库,只有assura的DRC、LVS文件,万分着急,急切盼望您的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你用的icfb的版本是什么?   IC5141-usr6
2. 你开始时出错误的assura版本是什么?  assura314
3. 你升级后的assura版本是什么?   assura410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可惜家里没有assura工具。。。。

网友(2015-02-05):
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你的layout 中不小心调入了schematic 的 symbol 删掉这个symbol就可以了。

网友(2018-07-17):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failed to build vdb   我用的是ic5141 usr5  + assura 410.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的解决方式是:
foundry提供的rul文件里有一句话定义某个文件xxx.rul,但工具找不到
后来我用绝对路劲指定的这个文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