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一道笔试题的求解

楼主(2011-07-01):
如图,(1)求解Io和Ir的关系,(2)如果知道M3和M4的尺寸相同,那么M1和M2怎么设置,才能镜像准确?

网友:
Gray书上有写,page 277, Wilson current mirror

楼主:
Gray书上有写,page 277, Wilson current mirror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下,好像不是啊,Wilson是三管的啊,这个好像是个环路,你帮忙再看下吧……

网友:
M1=m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gray书上的,改进型的威尔逊电流镜

网友:
书上有哒,主要考虑沟道调制的影响

网友:
这个结构可以抑制沟道调节效应啊

楼主:
这个结构可以抑制沟道调节效应啊
引用 网友C:

    能讲下如何抑制的吗?

楼主:
Gray书上有写,page 277, Wilson current mirror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关系是Io=(W/L)4/(W/L)3×Ir

楼主:
    能具体讲讲吗?是指匹配Vds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输出阻抗该如何计算啊?感觉输出阻抗变小了啊?

网友(2020-06-24):
两边管子尺寸一致,电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