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SMC.5工艺的PDK求助

楼主(2011-07-01):
不知道有哪位大侠尝试过用CSMC .5工艺的PDK。附链接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80775&highlight=pdk
它的spectre库(就是.scs文件)中第1021行ahdl_include "res_va.va"。。我在使用电阻的时候找不到这个文件,导致spectre仿真通过不了。

顺便求可以用的PDK库。

网友(2013-04-09):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res va.va不存在啊 !

网友:
我也是呀,找不到,res va.va,文件不全吧

网友(2013-06-20):
回复 网友A:

   有的啊。在放model的文件夹里

网友:
是一个verilog-a 电阻文件,不行就自己写吧

网友:
查看了下这个PDK的reference manual,里面有张图提到PDK的spectre部分用绿色标了出来提示foundry。猜测这个PDK是否需要其他的PDK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