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编译选项为scan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与大家讨论下,像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不处理行不行?
我在综合时,使用compile_ultra -scan选项,发现生成的网表中大部分FF是SDFF形式,但是仍有一部分是DFF形式,我对这个结果很好奇,就去网表中找这些DFF的寄存器的实例名,发现这些寄存器原来是同步电路中的后几级寄存器(这里的同步电路我使用最简单的打两拍),因此第二级寄存器的输入D是直接和上一级寄存器的输出Q相连的,这样是不是DC在扫描综合编译时就默认它是一种扫描链结构而不去使用扫描单元替换它?
不过我还发现其它一些算法模块也存在DFF模块而不全是将DFF替换成SDFF(而且我看到的那种模块中的DFF实例名不是这种打两拍的寄存器形式),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会不会有其它情况在扫描综合时也会不使用扫描DFF替换普通DFF?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我这种情况?

网友:
只要function mode下的datapath可以被scan mode复用,即data path和shift path一致,flipflop就可以不替换啊,这很正常。
典型的shifter,作为以个segment,工具能够识别。datapath里面类似风格的segment应该很多。
scan-insert和atpg后,检查coverage和non-scan cel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