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牛们一个关于高速跨阻放大器与限幅放大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速率:40Gb/s
工艺90nm CMOS
ft:127GHz
请问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实现满足这种要求的放大器

网友(2011-12-09):
90nm一个channel的很难做出来,65nm的都很悬

网友:
你得用一些带宽拓展技术!40G的牛人用0.18也作出来过的
好好查查资料吧!

网友:
得看gain,noise什么的吧~40Gbps的gain 20dB应该没问题, 但是noise会大

网友:
得看gain,noise什么的吧~40Gbps的gain应该在20dB左右,但是noise应该会大

网友(2014-04-08):
打死我都不信,127G的ft能做出40G的LA

网友(2018-08-08):
貌似尺寸越小越不容易做吧,单位面积电容增大,电压降低导致驱动力下降,这些都会对性能恶化,建议使用更大尺寸工艺

网友(2018-10-1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初学者,我想问一下如何用cadence软件仿真跨阻增益,怎样通过仿真可以看出小信号的电流转换为电压并且通过20Log方式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