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维课后习题,关于输入电租的计算

楼主(2011-07-02):
小信号模型画出来计算输入电阻肯定很简单,但是怎么用反馈的理论计算输入电阻呢??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算吗

网友(2011-08-09):
拉扎维那本书,网络商有习题答案的,你可以自己翻找一下,说不定会有

网友:
电容C2是反馈网络,并且是电压并联负反馈,可以先求出断开反馈网络时的输入阻抗1/[(Cgs1+Cgs2+C2)s],而后再除以环路增益(gm1+gm2)(rds1+rds2)。之后对得到的式子处理一下!
思路应该就是这样的吧,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2012-11-01):
这道题应该画出小信号等效电路 利用KCL直接可以写出答案。但是老是感觉这道题有问题。。。求指教

网友:
刚看完第六章,不知道上面的恢复对不对?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