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导--quartus ii中器件库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求大神指导,我是菜鸟,刚学习quartus ii,从论坛里下了11.0版本的。但是在找器件的时候,发现我用的器件没有。ACEX 1K家族的EP1K50QI208-2F。非常郁闷,网上说版本高把一些低级的器件都排除掉了。所以想问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把旧器件库导入到新的版本中?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不行,11.0不支持ACEX系列的器件

网友:
装一个旧的版本吧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下载到芯片里面的话,你的代码应该是和器件独立的,可以考虑换一个新的器件。

楼主:
哦,多谢。不知道什么版本的支持呢?谢谢

网友(2013-10-16):
菜鸟,想学习FPGA,下载了quartus13.0和几个元件库(.qdz格式,不知道对不对),新建工程时总是出现 no devices installed字样,百度了一下,说是没加载元件库,求大神告知如何操作,最好详细点,我的邮箱457295657@qq.com,拜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大神指导如何加载元件库,用的是quartues ii13.0,下载了几个库.qdz格式的,不知道对不对,求指点,我的邮箱:457295657@qq.com拜托了

网友(2013-12-27):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下载了库文件(.qdz文件),但是不知道这些文件需要放在什么路径下,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2014-03-21):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放在什么地方,只要在添加器件库时指出他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15):
我也下载了库文件(.qdz文件),但是不知道这些文件需要放在什么路径下,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2020-11-03):
随便放在根目录下就行,在里面指下路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