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习hspice遇到问题.

楼主(2011-07-03):
我刚装了Hspice2009在书上抄了一个网表如下:
* Soruce Type Test *
.options post acct
.tran 0.1 5
v4 4 0 dc 0 ac 0 0 pulse 0 1 0 0.15 0.15 0.4 2
c4 4 14 0.01
L4 0 14 0.05
.print v(4) i(L4)
.plot v(4) v(14)
.end
(为一个电容串一个电感)
仿真后提示:**warning**  To avoid produce hard-to-solve matrix equations, connect gdcpath from node        0:14               defined in subckt 0
且点击Cscope和Waveview按钮时分别显示Cscope file doesn't exist和Waveview/SpiceExplorer file doesn't exist
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2-05-24):
要下载安装spice explorer,我的设置是

网友(2012-11-04):
回复 网友A:

    怎么安装spice explorer?

网友(2013-02-17):
it is a extra waveform view tools.
so you need to download the softwave.

网友(2013-07-25):
.options post acct是定义波形数据输出格式的,检查一下看波形软件支不支持这种格式。还有你贴出的是警告,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