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smc的工艺,设计的时候vgs小于vth多少是正常的?

楼主(2011-07-03):
一般认为vgs小于vth是进入亚阈值区,要避免这种情况。
实际仿真发现不是这样子的,而且不少电路vgs小于vth,但是正常工作。

一般大家怎么设置vgs与vth的?

另外怎么设置 vds和vdsat的?

基础问题,谢谢。

网友:
恐怕不是这样的哟,一般vgs要大于vth吧。。否则管子工作的区域都不对,你敢保证流片回来后还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没用过40nm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总感觉,是不是仿真工具的关系,但是我用spectre和Hspice都是这样的。一直想不明白怎么了。

网友:
你做模拟还是数字?
如果是数字 只要Idrive 大于Ileak足够多也就没问题 也就影响到delay而已
如果是模拟 你的gm over current efficiency其实还要更大一些
你的overdrive是好多 你的th又是好多? 把这些告诉大家也许能更加容易帮你分析

网友:
有时候我也发现会有这样的问题,一直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1-07-27):
请问前辈们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