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1-07-03):
怎么理解OP(Operational amplifier) 要求output impedance要小??

网友:
和信号源内阻要小一致

网友:
同有疑惑。书上说输出电阻小意味着带负载能力强,这个“带负载能力强”是什么意思啊?以前学的都忘光了

网友:
你可以把OPA的输出理解为一个电压源。(实际上在实际应用中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理想电压源)
电压源要求输出阻抗小,这样我们才能对于任何的负载要求做出响应,并且保证电压精度

网友:
    这个要看负载的类型吧……或者说你想要的输出,电压输出尽量输出阻抗大,电流输出尽量输出阻抗小……

网友:
同有疑惑。书上说输出电阻小意味着带负载能力强,这个“带负载能力强”是什么意思啊?以前学的都忘光了
引用 网友A:

    一般说的带载能力都是指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