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DC中hilight critical paths?

楼主(2011-07-04):
DC workshop labguide 中经常有“Hilight the critical path using CTRL+h”,我怎么感觉没有选中什么东西一样?请问这个highlight critical path 到底是个什么操作?怎样使用?

网友:
高亮关键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得懂英文的,呵呵呵

网友(2012-07-15):
我看的是dc2007 lab guide,里面也提到highlight ---> critical path,但是dc2010 design vision 的menu 没有这个选项。一种替代做法是:

1、在logic hierarchy window 中选中你的TOP design ---> 点击tool bar 中的"create design schematic" icon ,弹出TOP design 的schematic 窗口

2、timing ---> endpoint slack --->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OK ,弹出histlist 窗口,该窗口左边有一个条状图 ---> 选中其中最左边的条 ---> 再在右边列表中选中最上面一行(这就是TOP design 的 critical path)---> 右键 ---> select timing path to selected endpoints

3、回到第一步打开的schematic 窗口,你就可以看到被高亮的critical path

网友:
最好彻底放弃DC的GUI,只用script
比如你所说的high light critical path,用report_timing就足够了

网友(2014-11-05):
看下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report_timing 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