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7)

楼主(2011-07-04):
why optimize leakage power after timing closure? What's happen if doing it with setup violation?
(在P&R中)为什么优化静态功耗要在时序收敛之后做?在有setup违反时做的话,会怎么样?

难度:3

网友:
优化静态功耗主要是通过换HVT的CELL的方法来做吧。在有setup违反时做自然会使已经违反setup的路径变得更差更难收敛。这里应该先考虑满足timing,再尽可能降低power

网友:
先要满足timing,再尽可能降低power。HVT的CELL的delay更大些,对Setup优化有负作用。

网友:
应该是hvt的cell延时小,lvt的延时大吧

网友:
HVT LVT 具有同样的FOOTPRINT, HVT delay 大,功耗小; lvt delay 小, 功耗大. 一般手动用LVT 来替换HVT,(ECO)

网友(2013-04-23):
size down .remove buffer ,swap vt应该都会见笑leakage吧。

网友:
非关键路径,slack有margin的,可以换hvt降低leakage power
关键路径上,要使用lvt使得setup timing满足

网友(2013-07-19):
楼主能出来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4-11-26):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那如果时序满足后,考虑power的时候,部分LVT替换成了HVT,很有可能造成时序不满足,这是怎么做呢?是不是此时对时序进行优化时,就可能要插入多余的buffer?但是这面积就会增大了

网友B(2019-04-27):
不应该是fix eco之前,先优化leakage power 吗?先优化leakage对fix hold violation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fix eco之前,先优化leakage power 吗?先优化leakage对fix hold violation有帮助 ...

优化power对hold violation有好处,但是对setup violation有负面影响,所以要先修setup violation,然后优化power,最后修hold violation

网友:
肯定是timing优先,修静态功耗要把驱动大的cell变成驱动小的cell,会导致setup violation,如果之前就修,相当于白修pow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