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如何 insert spare cell

楼主(2011-07-04):
請問各位先進
Astro 如何 insert spare cell
是在placement 的哪一個階段之後呢?
pre-place? In-place ? post-place?
CTS 之後還可以insert spare cell 嗎?

网友:
任何一步都可以,不过个人推荐在place之前。

网友:
任何一步都可以,但是我们是在完全做完routing以后做

网友:
一般在place之后做, 泛泛的洒一些,

所以叫 Spread,

网友(2011-12-29):
sparce cell都需要灑的均勻當然是placement之前做
沒之知道到時eco會在APR那個區域,所以當然是在placement之前灑,
spare cell灑平均eco比較好做

作法
1.先將這些spare cell group起來
2.再用axgSpreadGroupCells在standard cell區塊圈個範圍,tool就會在那個區塊平均灑
3.丟所有spare cell選起來設成soft fix(不然placement完會集中在一起.因為沒timing 去constrain這些cell)

网友:
就place之后做吧, 和icc,edi加的阶段一样, 均匀的到处洒一些

网友:
以上說的都對, 不過主要還是看你的design,
如果沒什麼大問題, 好做的畫在placement前灑比較好
會比較均勻, 將來eco要找cell換比較不會遇到大問題

如果你design的timing 很緊, 或congestion很重,
那麼也許先做placement 先讓cell佔到好位子,
再灑spare cell會好做一些.

网友(2018-06-29):
都可以, 看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