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fine 和 parameter 的区别

楼主(2011-07-04):
最近看了些状态机的代码,状态的定义 有些使用 ’define,有些使用 parameter 好,到底哪种好一点,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define是全局的,parameter是局部的。好像是这样。

网友:
最好使用parameter,

网友:
两者在某些应用时效果是一样的,例如你上面提到的状态机定义,使用define要多一个`符号。另外parameter可以直接在参数化模块的端口定义前定义参数,上层例化比较方便。如果是定义状态机参数,可以使用localparam来定义局部参数,即只在本模块内使用。

楼主:
谢谢,现在明白了,书看了一遍很多细节的问题都不知道

网友:
如果是状态机,建议使用localpara

网友:
逻辑使用的少,就是这样了哦

得看看设计的内容了哦

网友:
define是全局的,当编译器碰到define定义的参量直到碰到undef解定义该参量之间,该参量的定义一直存在。一般而言,全局性的参量可以使用define定义在一个单独的文件中,然后使用include引入,如数据位宽等全局性参数;
parameter是模块内部的,是层次化设计中模块之间传递参数的一个重要手段。
楼主这里的状态机参量最好还是定义成para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