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高手解释基站TRX测试指标

楼主(2011-07-04):
请教各位大侠们,在基站的TRX测试中有几个参数我不太了解,SEM(Spectrum Emission Mask)和Spurious Emissions这两个参数怎么理解,以及这两个参数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1-10-30):
SEM一般是评价在同系统内对邻近信道的干扰,
杂散一般是评价全频段内(通常是12.75GHz内)对任何无线通信系统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