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ncounter 想问下power ring的宽度和spacing怎么设置

楼主(2011-07-04):
想问下power ring的宽度和spacing怎么设置,在encounter里面power-》add ring这一步,width spcing这些参数怎么设,width是越大越好,但有没有具体的文档说下怎么设呢?当然还有strip的设置。。。这些参数区哪里参考。。。谢谢啦

网友:
后端设计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掌握trade-off。没有什么参数是越大越好的。
因此,这些参数的设置大部分都是根据经验来设置。建议,咨询专家和老师,给出合理的尺寸。
当然,也可以根据预留出来的space和电流驱动能力来设计。
例如,最内侧ring距离core 10微米,4组VDD VSS交错,宽度10,间隔5,M8和M9,M4和M5双层环之类的...  还是要根据具体设计来

网友:
根据IR—drop的情况来设啊,可以进行一下预估算,多宽多少间距合适再设

网友:
必须满足的东西,IR DROP, CURRENT DENSITY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选第几层金属的呢?有的说越高层越好,有的说越低越好。。。这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