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十万火急!!!S参数仿真求教!!!

楼主(2011-07-04):
请问为何我这个电路在ADS里S参数仿真得到的S21只有-13dB左右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正的增益?

网友:
负载阻抗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50欧姆吗?

网友:
参考ADS2008一书,

网友:
lz知道S参数的仿真原理吗?S参数仿真之前要先根据直流偏置计算工作点,然后在工作点附近将其线性化,所以你的term和直流偏置之间要加耦合电感来将电阻和term端口隔开,否则S网络损耗会很大,还有在S参数仿真之前最好先进行DC仿真确定直流工作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加下QQ 125538673 我有问题想请教您!

网友(2011-08-16):
建议找个ADS自带例子先练练,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the RF signal has loss from DC bias circuit

网友:
输出木有隔直,电流都从Term里面跑掉了,唉,楼主是大二的娃?建议看看模拟书。。。

楼主:
回复 网友C:

    hao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