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pio挂ahb

楼主(2011-07-04):
在做的soc想留个gpio接口,看了很多资料都是gpio挂在apb总线上的,但是我不想做ahb-apb桥,不知道能不能把gpio直接挂在ahb上。。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只要你的GPIO模块符合AHB接口协议当然可以挂在AHB总线上。但GPIO接口一般速度要求不高,不放在高速的AHB上,而是放在相对低速的APB上。

网友:
取决于有没有lock住总线的设计需求,如果没有,应该在AHB上面是一样的。

网友:
当然可以,如果你不考虑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