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gpio挂ahb

楼主(2011-07-04):
在做的soc想留个gpio接口,看了很多资料都是gpio挂在apb总线上的,但是我不想做ahb-apb桥,不知道能不能把gpio直接挂在ahb上。。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只要满足时序     是可以的吧

网友(2011-09-29):
GPIO应该是挂APB吧

网友(2011-12-10):
可以挂...问题是...这个比较浪费,GPIO又不是什么高速设备,用不到那么高的带宽。

网友:
只要满足是需要求,都是可以的

网友:
都可以,只是用AHB有点浪费,仅此而已。

网友(2012-03-04):
io进来的都是一些频率比较低的东西,挂在AHB上占用很大一部分带宽,你要想你收发UART一帧数据得让总线什么都不干等你很长一段时间,效率是相当的低的,不过如果你调用片外的ROM和RAM的IO还是有必要挂在AHB上的,这就要看你的系统是如何应用的。不过总的来说搭建AHB-APB bridge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GPIO挂在哪儿都无所谓,反正你要的只是控制GPIO而已。尽管协议上一般会推荐高速设备,如DMA/MEM_CTRL等挂在AHB,而一些低速的外围接口,如UART/SPI/GPIO等,挂在APB总线,但是只要能满足要求,谁管你挂在哪里呢。你所有的慢速模块都挂在AHB总线都无所谓,只要chip能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2012-05-04):
满足时序应该就行~~

网友(2014-08-03):
以GPIO的IP來說大不了就是填寫register而已,所以一般大多是使用APB就可以.而且APB protocol簡單.好處理
假若是要使用AHB來實現的話,也是可以的.但是AHB的 protocol 相對來說就比較複雜了.

网友(2014-09-09):
可以把GPIO挂在AHB上,可以在GPIO上加个缓存或者AHB加个DMA之类的,用作GPIO传输数据用

网友(2019-06-05):
APB的bridge已经能满足GPIO了,没有必要挂在AHB上,太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