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out ASM chart

楼主(2011-07-04):
I encountered this in book:"Repeat problem 7 using an ASM chart instead of an STG",what is ASM chart?

网友:
状态机吧

网友(2012-04-13):
全称 : 算法状态机
是一种比STG更加先进的状态机图,它能应付复杂数字系统的的状态机设计,如果在ASM标注寄存器操作,就成了ASMD:算法状态机-数据通路图, 这是一种实现控制器-数据路径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