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DC和PT的结果不一样呢

楼主(2011-07-04):
布线前对dc综合的网表用PT进行时序分析,一条DC没有报错的路径保持时间有2.3的slack,是DFF的RN复位端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DC不会把异步复位端当做路径来分析,它只会对路径分析,也就是到触发器的D端或者到输出端口的才算是路径。
这个问题在DC综合后仿的时候也可以发现。

网友:
3楼你确定?你看你有没有设置set_false_path -from reset。DC不设置这个肯定会报路径的,只是DC给PR的SDC不会包含这个false_path。

网友:
DC综合后的网表需要做hold time检查吗?

网友:
不需要,hold time由后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