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ake_cdb读取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1-07-05):
用make_cdb读取网表时,因为网表中有斜杠“/ ”,报错,把斜杠去掉可以成功读取,但是怕结果不对。所以请问工具中有没有哪里有选项,对网表中的特殊字符“/ ”进行处理,或者提供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
请在使用V2lvs时候加上-l
-ioption,其中-l后面分别接std cells.v(在库中的verilog model file)AIF中的analog 的一个空的.v-i 即表示生成spice不带$PIN的符号,生成供simulation使用的spice

楼主:
eetop无人啊,居然没有一人能顶!!!

网友(2011-10-13):
回复 网友A:

    fangyong~你的头像好萌啊

网友:
转义加 \ 即可啊,

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    ,这个是dc里出来可以这么干

网友(2014-08-05):
make_cdb后产生警告 cannot find netlist for the cell 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5-08-12):
LZ你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能说明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