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信号边沿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1-07-05):
以下这段程序用于检测信号data的上跳沿和下跳沿: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a3 <= data;
   b3 <= a3;
   end
   assign flag1_data= ((b3==0)&&(a3==1))?1:0; //上跳沿
   assign flag2_data= ((b3==1)&&(a3==0))?1:0; //下跳沿

那么,标志位 flag1_data和 flag2_data是在什么时候变化得呢?在时钟上跳沿处还是在上跳沿之后呢,很困惑!求解答

网友:
a3存储当前的值,b3存储上一时刻的值,

flag1_data:当前为1,上一个时刻位0,这个就是上升沿啊。。。同理。。。自己推敲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懂。我就是想知道实际情况中flag是在上升沿之后变化的还是核上升沿同步变化的

网友:
搭建一个环境仿真一下
比任何人说的话都来得直观

网友:
时钟上升沿之后,tCK->Q的延时后跳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ISE编了,再用ISE自带的Isim做了功能仿真,时序图显示flag和data同时跳变,感觉不太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tCK->Q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register 的CK端到Q端的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这个回答靠谱,也就是说flag的跳变在data跳变之后,all right?

我想做个时序仿真验证一下。

网友:
你要么通过后防能看出来,前仿看不出的。
或者前仿,修改code成这样: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a3 <= #1 data;
   b3 <= #1 a3;
   end

试试。

网友:
看你的输入信号,如果你的 data 和a3都是寄存器输出,则可以检测边沿,如果这两个是组合电路的输出,就会同时跳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1表示ck到Q的延迟,可以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应该是对的吧!当上升沿到来时a3=1,b3未知,下一个下降沿到来时a3=0,b3=1,此时应该是信号的下降沿........如果仿真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