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8)

楼主(2011-07-05):
Does a standard cell leakage power depend on its input patten?
标准单元的leakage功耗与其输入端的状态有关吗?

难度:2

因为要离开几天,把后几个问题一起发了

网友:
有,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输入不能悬空的原因

楼主:
除去这种违例,输入为正常的0/1是否对leakage power有影响?

网友:
有影响的。根据衬底偏置效应,阈值电压与Vbs有关。对于nmos来说,一般B级电平固定接地。s级电平越高,阈值电压越小。相应漏电流越大。

网友:
很多关于leakage power的问题都不会阿!!!

网友:
我觉得肯定是有,但是似乎应该是跟翻转频率有关,而不是单纯的输入输出状态

网友:
翻转率神马的是影响internal power的,其单位是uW/MHz
leakage power,根据我观察TSMC的文档说明中,貌似是个常数...

楼主:
4楼正确
其实这个问题,去看下做得比较好的lib文件就可以知道

网友:
有关系,跟输入的transition有关的,transition越大,漏流功耗也越大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四楼好像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吧。
    输入在gate上,std cell的source跟bulk肯定是接在一起的啊,
    所以不存在什么body effect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到影响泄漏电流的因素。输入电平影响不同的栅极,进而影响相应的栅极漏电流,从而影响leakage power,也就是静态功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亚阈值漏电流,由少数载流子扩散引起的。
一般特征尺寸越小,泄露功耗影响就越明显。

网友(2012-08-11):
回复 网友B:

   兄台transition大,为何泄漏电流大?

应该是transition大,PMOS和NMOS同时导通几率越大,短路电流出现的机会就越大,然后其短路功耗就越大吧,并且短路功耗属于动态功耗而非静态功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你说的B是栅极S是源极吗?
如果B固定,s越高,那么Vbs应该越小啊,那么相应的漏极电流应该越小才对?

网友(2012-10-09):
回复 网友D:

   我也觉得,应该是s加压后,阈值变大,漏电流变小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讲cmos 输入固定的1 和固定的0时,漏电流是否一样,和频率和transition 无关,是静态状态。
我觉得输入为高电平的时候漏电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4#说的情况外,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PMOS和NMOS的leakage是不一样的,比如简单的反相器,输入为1时, PMOS漏电,反之NMOS漏电。

网友:
有关,应该是不同的输入状态导通的管子不同,所以泄露通道就不同,所以leakage power 不同吧?

网友(2012-11-08):
leakage对pmos影响大:VBS
VGS=0也有pA电流

网友(2013-09-18):
回复 网友C:

    根据衬底效应,应该是VSB越大,阈值电压越大吧?

网友(2014-11-26):
回复 网友E:
版主 我觉得16楼说的正确;这是我从lib中拿出来的一个反相器:

cell(HDR_IN_1) {
  area :  0.840000 ;
  cell_footprint : IHCF_HDR_IN ;

    leakage_power() {
      related_pg_pin : "VDD" ;
      when : "!I" ;
      value : "4.8471e-05" ;
    }

    leakage_power() {
      related_pg_pin : "VDD" ;
      when : "I" ;
      value : "4.7672e-05" ;
    }
可以看出当输入为0的时候漏电流比输入为1的时候漏电流大,这是因为:
泄漏电流分为四大部分,而其中主要的是亚阈值漏电流,而亚阈值电流是与迁移率成正比的,所以,在输入0的时候NMOS管的亚阈值电流比输入为1的时候PMOS管的亚阈值漏电流大,即导致leakage_power在输入0时比输入1时候大

网友(2019-10-09):
高深的问题,学习继续。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静态功耗不就是看泄漏电流产生的功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