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49)

楼主(2011-07-05):
If you have both IR drop and congestion how will you fix it?
如果设计中既有IR-drop的问题,又有congestion的问题,你如何解决?

难度:3

网友:
没有遇到过。我猜是V方向的stripe采用高层金属?

楼主:
别想那么复杂,这是一个嫩青问的问题。

网友:
floorplan做到不好,从floorplan重来;
如果floorplan已经完美了,那就只有加层metal;

网友:
如果说的是同一块区域即有IR 又有congestion的话,把这块区域的cell密度降低一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
求答案!IR drop是power没做好 congestion是routing的问题吧?应该分开修吗?

网友:
同意4#  &&5#

楼主:
5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