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设计的几个问题,你会多少?——求解惑!

楼主(2011-07-05):
1、偶次谐波,奇次谐波与基波同相,反相叠加是什么意思?(不是只有同一频率波才有同相,反相叠加么?)
2、PA设计中,为使系统稳定,常在输入端并联电阻或串联电阻,这两种方式是不是什么场合都可以随意使用,还是各自用在不同的condition
3、输入端的LOAD-PULL有什么作用,相比输出端的LOAD-PULL,它对POUT、PAE、P1dB有何影响。
4、PA设计中,是不是一定要使系统绝对稳定(如K>1),还是只要K在零点几左右即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
5、MOSFET、MESFET、BJT、HBT的输入,输出电阻对比;各自输出寄生电容(Cds,Cce)的典型值是多少?(因为Cds在PA设计中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量)

楼主:
自己顶下,希望高手解答一两个啊!!

楼主:
唉,第一次发帖,这么悲剧。

网友:
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端是source pull,不做load pullde 吧 找到了它的输入,输出阻抗,再分别match到该值,可以得到较好的Pout PAE等。当然有很多时候那个点不见得就是最优的,还要再细tune。

stability factor 一定要都大于一,才能unconditionally stable

其他几个不是很懂。。。

网友:
ding qi lai, kan gao shou jie da

网友:
不懂pa,帮顶一下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LP做的是功率,SP做的是增益

楼主(2011-09-15):
回复 网友A:

SP做的是增益,那SP跟输入共轭有什么区别呢?求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知道做load pull或者source pull,可以是对PAE,可以是Pout,还可以是Pgain,那请问是对这三个哪一个呢,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K必须大于一,才能无条件稳定,书本也告诉我们,没有哪个老板喜欢产品PA有可能震荡,但是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比如K=0.6左右,仿稳定圆,在smith chart圆内确实有一部分是“可能不稳定的”,但是这部分区域离我做的最佳阻抗比较远,这样是否可以达到业界要求。(因为我在做练习的时候,发现C.cripps 的PA书里面的PA电路是这么做的,我就有点糊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也不确定对不对,讨论下吧,对于单独一个频率来说,偶次谐波对基波是没有影响的,只产生直流分量,奇次谐波会影响基波,不过叠加到基波上要看泰勒展开的系数的正负,如果是正,就是同相,负就是反相
   第二个问题,不是每个场合都需要串小电阻的,我的做法是如果最后仿出来的不稳定,可以串小电阻,不过这电阻很致命的,可能会导致功率下降3-5dBm。这是用HBT工艺的情况,如果用GaAs CMOS的话就没必要串电阻了吧
  第三 个人感觉source pull 与load pull基本相似,source pull就是做到共轭匹配,提高增益,变相的提高了功率,这个不知道具体怎么区分
  第四 个人觉得是必须大于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回答的很好啊,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基本接受。
      但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不太明白。我们知道,偶次谐波与基波同相叠加,输出总波形成为三角波;奇次谐波与基波同相叠加,输出总波形成方波。这个可以参考C.Cripps书的CLASS J的设计(利用偶次谐波峰化削弱Vknee的影响),和Andrei Grebennikov书的CLASS F的设计(利用偶次谐波峰化和奇次谐波峰化削弱电压与电流“非零区”交叠带来的功率损耗)。你说的不影响基波是什么意思?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也比较同意,但感觉还不是非常清楚。

楼主:
自己顶下吧,希望有人可以回答剩下的几个问题!

网友(2011-10-18):
Pa设计为了提高稳定性,并联电阻和串联电阻都是可以的,对应smith原图上的电导圆和电阻圆,在这个圆内都是稳定的。
cds,cgs的典型值这怎么定,和你的w,l都有关系

网友:
为什么要在乎基波和谐波的相位?谐波不要被滤掉吗?

网友(2015-08-09):
ADS裡的作load pull也可以批輸入嗎??

网友(2018-11-28):
有点难度哦

网友(2018-12-31):
新人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为使系统稳定,常在输入端并联电阻或串联电阻

网友(2021-01-22):
mark一下,新人同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