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synopsys TetraMAX 可用于一般的电路测试向量生成吗?

楼主(2011-07-05):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向大家请教,一般的常规电路的测试向量可否用这个软件自动生成?

网友(2013-01-08):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个待测的电路,可以用tetramax生产随机的测试向量吗?有什么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
你的安装tetramax软件呀!

网友(2013-12-03):
我想有難度吧
畢竟軟體要能執行是需要有一定條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