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ncounter中可以看到布局布线之后的关键路径延时吗?

楼主(2011-07-05):
大家好:
      请问encounter中可以看到布局布线之后的关键路径延时吗?也就是能知道我的设计能跑到多少频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用命令试了一下,可以,时钟频率是不是通过wns自己算出来呢?还是有哪个选项可以直接给出,谢谢版主!

网友:
timeDesign -postRoute
实际的频率要用WNS+周期来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应该用定义的时钟周期减去wns啊?谢谢

网友:
没人给出明确答案啊

网友(2012-11-07):
这个没有人知道吧  大侠出现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没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