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XINLINX仿真时遇到recovery,不知道怎么修改,请指教!

楼主(2011-07-05):
各位好:
     今天在仿真时遇到
     This is a Lite version of ISE Simulator(ISim).
Simulator is doing circuit initialization process.
Finished circuit initialization proces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2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B:200.000 ns, CLKA:2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2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A:200.000 ns, CLKB:2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2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B:200.000 ns, CLKA:2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2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A:200.000 ns, CLKB:2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4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B:400.000 ns, CLKA:4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4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A:400.000 ns, CLKB:4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4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B:400.000 ns, CLKA:4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4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A:400.000 ns, CLKB:4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6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B:600.000 ns, CLKA:6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6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A:600.000 ns, CLKB:6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6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B:600.000 ns, CLKA:6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6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A:600.000 ns, CLKB:6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8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B:800.000 ns, CLKA:8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8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A:800.000 ns, CLKB:8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8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B:800.000 ns, CLKA:8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800.000 n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A:800.000 ns, CLKB:800.000 n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1.000 u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B:1.000 us, CLKA:1.000 u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1.000 u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i/inst/  $recovery( CLKA:1.000 us, CLKB:1.000 u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1.000 u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B:1.000 us, CLKA:1.000 us,1.000 ns)
WARNING:Simulator:29 - at 1.000 us: Warning: Timing violation in
   /test_alu/uut/uramr/inst/  $recovery( CLKA:1.000 us, CLKB:1.000 us,1.000 ns)

其中的ramr和rami是生成的双端口ram,
不知道怎么修改?请指教!谢谢诶

网友(2012-09-15):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