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激式变换器输出极点疑问

楼主(2011-07-05):
反激式变换器有多路输出,每个输出上面都有电阻和电容,如果只从一个输出端进行反馈,那么它的输出极点该如何等效?

电阻和电容该如何等效呢?肯定不是原始值吧!

网友:
建议查一下:电路原理的诺顿定理,戴维南定理,在我的印象当中大部分的等效变换都是用这些基本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变压器的多级输出模型很复杂的,该如何等效其他输出级电容电阻,如何折算到反馈输出上呢?

网友:
简单就是按照电阻分压公式,把各组的电压分压成同样的电位以这个为基准点进行反馈就行了。

网友(2011-08-14):
你是多路的输出么?那你的反馈电压是如何实现的?这个可能和确定极点关系很大。另外,如果用光耦反馈,光耦前后可能是主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