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急!Hspice 库文件调用出错

楼主(2011-07-05):
我使用Hspice 200803版本,想使用从网上下载的一个0.18um工艺库,但是调用这个库文件却出错。以下是.sp 文件内容:

**test

.option
post=2

.include "g:\spice\gd018.l"

.lib "g:\spice\gd018.l" TT

.param vdd=1.8

*******circuit*****

m1 out in 0 0 nch w=2u l=1u

m2 out in vdd vdd pch w=5u l=1u

v1 in 0 0

*************alysis******

.op

.dc v1 0 1.8 0.001

**********

.probe v(*)

**************

.end

运行后,lis文件的内容是:
****** HSPICE -- A-2008.03 32-BIT (Feb 26 2008) winnt ******
  Copyright (C) 2008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ound in:
    C:\synopsys\Hspice_A-2008.03\license.warn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is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g:\spice\test.sp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A-2008.03\meta.cfg
Init: hspice initialization file: C:\synopsys\Hspice_A-2008.03\hspice.ini
  END
  **error** (g:\\spice\\gd018.l:126)  could not find library file named tt
               ***** job aborted
调用的库文件部分内容是:
.LIB TT
.prot
.param
+toxn   = 4.08E-09 toxp   = 4.08E-09
+cjn    = 1.01E-3 cjp    = 1.07E-3
+cjswn  = 1.94E-10 cjswp  = 2.36E-10
+cjswgn = 3.51E-10 cjswgp= 4.11E-10
+cgon   = 3.52E-10 cgop   = 3.3E-10
+dvthn   = 0  dvthp   = 0
+dwvthn = 0
+dpvthn = 0
+dxln    = 0  dxw    = 0
+dxlp    = 0
+hdifn  = 1.77E-7 hdifp  = 1.77E-7
.unprot
.lib 'gd018.l' MOS
.ENDL TT

.LIB MOS
***********************************************************************
*                        1.8V nominal NMOS                            *
***********************************************************************
.model  nch.0  nmos  level = 49
+lmin    = 1.8e-007        lmax    = '5e-007-dxln'          wmin    = 2.2e-007        wmax    = '5e-007-dxw'
+version = 3.2             mobmod  = 1               capmod  = 3               nqsmod  = 0
+binunit = 2               paramchk= 1               binflag = 0               hspver  = 2000.2
+lref    = 1.8e-007        wref    = 2.2e-007
+tref    = 25              xl      = '-1.3e-008+dxln'       xw      = '0+dxw'               lmlt    = 1
+wmlt    = 1               llc     = -0.048         lwc     = 0               lwlc    = 0
+wlc     = 0               wwc     = 0               wwlc    = 0               tox     = toxn
+toxm    = toxn       wint    = 2e-008          lint    = 1.3e-008        dlc     = 6e-9
+dwc  = 3e-9            hdif    = hdifn          ldif    = 1.24e-007       ll      = 0

我的库文件和sp文件都放在G盘的同一个文件夹内,请各位大牛指点!!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电路只是一个简单的非门,主要是想学习如何使用这个库文件调用。

网友:
把这句话拿掉:    .include "g:\spice\gd018.l"

网友:
去掉.include "g:\spice\gd018.l"

并将.lib "g:\spice\gd018.l" TT中的双引号改为单引号   既是.lib ‘g:\spice\gd018.l’ TT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引号、单引号应该都可以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是语法的原因,是我在保存自己创建的SP文件时,以rtf格式保存的,虽然再改为后缀SP,但是还是不行,必须是创建SP文件时,以TXT文本格式保存,然后再改后缀为SP,这样就好了。